[求助] 提取寄生参数calibre中无电容

楼主(2025-05-06):
设计运放,进行寄生参数提取,发现在calibre 中用于共模反馈的电阻提出来了,但是却看不见运放当中的弥勒电容存在,这是正常的吗?
我进行后仿真,提NO RC的情况下,运放的前后仿真也差别很大,DC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仿真出来的带宽和相位裕度和前仿真相差特别大;
提R+C,发现calibre中有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但是仍然没有运放中米勒电容的存在,后仿真结果与NO RC的情况一样,没有区别。
目前怀疑是因为未识别电容导致的,不知道是哪个文件的设置有误,请问有没有同行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lvs 正常过吗

网友B:
建议先过lvs,在跑PEX提取寄生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过lvs,在跑PEX提取寄生参数

版图时外包的工程师画的,LVS是过了的,请问还会是是什么别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正常过吗

lvs是能过的,所以就更奇怪了

网友C: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一步一步纠错,最后使用noRC抽取寄生。最后在Calibre中发现原本的MIM电容不见了。这才导致了后仿频响变差。

蹲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一步一步纠错,最后使用noRC抽取寄生。最后在Calibre中发现原本的MIM电容不见了。 ...

我的问题解决了,一开始也是提取NO RC没有MIM电容,后来发现是工艺库里面MIM电容的映射文件ipvcell文件中没有语句,添加了语句,你可以看看别的器件的语句是什么样的,可以直接复制;另外工具环境设置也有关系,我在.bashrc文件,添加语句export MGC_FDI_OA_VERSION=22.50
export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1之后,MIM电容就可以识别了。可能不同的工具版本的文件不太一样,添加语句也不太一样,你可以搜搜,顺便检查一下MIM模型文件夹里所哟的东西是不是打开里面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