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运放的系统失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楼主(2025-05-06):
如题,我知道单端运放的静态输出点是不可能精确设置的,那么单端运放的系统失调指的是什么呢?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希望大佬解答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哈:
1运放开环增益不是无穷大。就比如接成buffer的时候,输出和输入也是略微有偏差的。
2电路结构的不对称。即使器件没有任何的mismatch(仿蒙卡的时候直方图均值为0处),也是会有offse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哈:
1运放开环增益不是无穷大。就比如接成buffer的时候,输出和输入也是略微有偏差的。
2电 ...

导致系统失调的来源是哪里呢,系统失调电压的计算公式有没有呢

网友B:
主要是电流镜的误差,以五管运放来说,两个输入电压相同的情况下,M3和M4的电流复制不准确,F点和Vout的电压也并不完全相同。这个系统误差是可以用小信号计算的。
假如是二级运放,那么第一级五管运放的误差会被第二级的增益放大,使得开环下输出过偏,开环下第二级输出管往往就进入线性区。

当运放形成负反馈时,该输出偏差会被除以环路增益,也就是Vos。

更详细的讨论可以看Sansen第15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电流镜的误差,以五管运放来说,两个输入电压相同的情况下,M3和M4的电流复制不准确,F点和Vout的电 ...

SANSEN说单端运放,差分输入为零,输出为零,这个输出指的是交流输出吗,差分输入为零的时候不是还有共模输出电压吗,这个输出为零是不是指的是与共模输出电压的差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SANSEN说单端运放,差分输入为零,输出为零,这个输出指的是交流输出吗,差分输入为零的时候不是还有共模 ...

对于单端运放来说没有共模差模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单端运放来说没有共模差模之分

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有共模输入电压的话,此时的输出电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