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参数提取报错

楼主(2025-05-06):
器件的端口就是ios&D,但是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报错ios和D短路了。进行后仿真的时候结果和前仿真一样,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你的iso端浮空且默认短接D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so端浮空且默认短接D了吧

器件调用出来,ios就默认和D接在一起了,请问一下这样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so端浮空且默认短接D了吧

ios好像就是浮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