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斩波运放的问题

楼主(2025-05-06):
运放结构为RTR CLASSAB单端输出,我在位置输入和cascode位置添加的斩波器,开关管尺寸、PSTB仿真图、瞬态图如下。
问题1:为什么PSTB的DCgain几乎是从0开始往下掉的呢

问题2:接成负反馈的输出电压在斩波工作时为什么会波动到VDD/VSS呢

加入斩波后曲线不对

加入斩波后曲线不对

楼主: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用PAC仿真波形就是对的了。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我加了gainboost却没有对辅助运放添加斩波导致的信号频率不一致引起的。
第一个问题应该也是由于gainboost环路信号频率不一致所导致的

网友A:
斩波频率太高了 1MHz运放都没增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斩波频率太高了 1MHz运放都没增益了

忘记写我的斩波频率了,我给的时钟频率只有10K呀。。改成1K也是这样,很纳闷。

网友B:
似乎电路没有正常工作, 仿出来当然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电路没有正常工作, 仿出来当然不对了

请问前辈该如何排查工作点问题呢,静态工作点我检查过是正常的,但加入时钟频率后就不知道怎么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电路没有正常工作, 仿出来当然不对了

确实是电路没有正常工作,chop交换信号后电路就不能work了。

更正上面这句话,工作点还是没有问题的,真是太奇怪了。我把电路copy了一份重新仿看工作点是正常的,不过PSTB仿真还是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前辈该如何排查工作点问题呢,静态工作点我检查过是正常的,但加入时钟频率后就不知道怎么看了
...

先把tran跑对了,再去跑ps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