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全差分运放CMFB

楼主(2025-05-07):
小弟在学两级运放全差分运放CMFB的时候,看到书上有这样一段话。
小弟想知道,如何理解这个“输出共模可以穿透第二级到达输出,同时稳定两级”
第二级共模被稳定在Voc,ref,那第一级共模被稳定在哪个电位呢?

网友(点评):
这是那本书请问?

网友A:
第一级共模稳定在”使得第二级共模稳定在Vref“的电位。

网友B:
书上讲的很详细了,对于普通的两级全差分运放,第二级通常都是伪差分对,而伪差分对的两路信号通路是独立的,共模抑制能力比较差。像你书里截图的这种结构,第二级的输出共模电压一旦确定,那么第二级的静态电流就确定了(电流源负载三端电压确定),而第二级的输入管源端和漏端电压已经确定,那么由确定的电流就可反推出第二级的输入共模电压,也就是第一级的输出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讲的很详细了,对于普通的两级全差分运放,第二级通常都是伪差分对,而伪差分对的两路信号通路是独立的 ...

理解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共模稳定在”使得第二级共模稳定在Vref“的电位。

理解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讲的很详细了,对于普通的两级全差分运放,第二级通常都是伪差分对,而伪差分对的两路信号通路是独立的 ...

前辈您好,我现在又有一个疑问:
拿第二级为例:在没有CMFB的时候,是否有必要把输出节点DC电位调成 1/2VDD
不用?
运放要接成闭环,例如接成buffer的时候,输入1/2VDD,输出也是1/2VDD了
而且之后加上CMFB的时候,会强制变为1/VDD。

用?
第二级是nmos和pmos对顶的状态,在确定电流的情况下,这个输出电位很容易过大或者过小,从而把其中一个管子压到线性区。尤其是L比较大的情况下,似乎只能通过扫参来满足1/2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共模稳定在”使得第二级共模稳定在Vref“的电位。

前辈您好,我现在又有一个疑问:
拿第二级为例:在没有CMFB的时候,是否有必要把输出节点DC电位调成 1/2VDD
不用?
运放要接成闭环,例如接成buffer的时候,输入1/2VDD,输出也是1/2VDD了
而且之后加上CMFB的时候,会强制变为1/VDD。

用?
第二级是nmos和pmos对顶的状态,在确定电流的情况下,这个输出电位很容易过大或者过小,从而把其中一个管子压到线性区。尤其是L比较大的情况下,似乎只能通过扫参来满足1/2VD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我现在又有一个疑问:
拿第二级为例:在没有CMFB的时候,是否有必要把输出节点DC电位调成 1/2V ...

可以在tt_40°情况下调成0.5VDD。
但实际意义不大,因为它会随着corner、温度和版图失配而偏移,永远是不准确的,熟练之后根本懒得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tt_40°情况下调成0.5VDD。
但实际意义不大,因为它会随着corner、温度和版图失配而偏移,永远是不 ...

嗯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我现在又有一个疑问:
拿第二级为例:在没有CMFB的时候,是否有必要把输出节点DC电位调成 1/2V ...

全差分运放的输出共模电压是定死的,不然你加CMFB干嘛,一般都是1/2*VDD,调运放静态工作点的时候要带上CMF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差分运放的输出共模电压是定死的,不然你加CMFB干嘛,一般都是1/2*VDD,调运放静态工作点的时候要带上C ...

感谢回复
我又有一个新的疑问:如果用 SC_CMFB的话,DC仿的时候 时钟等等是怎么考虑的呢?(DC仿的时候没有时序,要把所有的开关都设置为打开吗)这个时候也能保证DC的第二级输出在1/2VDD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又有一个新的疑问:如果用 SC_CMFB的话,DC仿的时候 时钟等等是怎么考虑的呢?(DC仿的时候没 ...

SC的可以跑瞬态看瞬态某个点的AC响应,当然也可以用理想的CMFB模型代替SC先把运放工作点调好,然后再加上SC去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的可以跑瞬态看瞬态某个点的AC响应,当然也可以用理想的CMFB模型代替SC先把运放工作点调好,然后再加上 ...

理解了,谢谢前辈

网友C:
请问二级运放用两个CMFB除了CM环路稳定性好一些,还有什么优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二级运放用两个CMFB除了CM环路稳定性好一些,还有什么优点吗?

你说的两个CMFB是指分别在第一级 和 第二级 采用CM检测吗

如果是我帖子里的这个电路(伪差分),直接检测输出节点就可以稳定两级
如果第二级也是全差分,则 需要同时稳定两级的输出了

网友D(2025-10-04):
whats the name of this book ?

楼主:
引用 网友D:
whats the name of this book ?

hello,《现代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孙老师的书

网友:
hi, thanks mr L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