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工艺怎么更改mim电容所使用的金属层?

楼主(2025-05-07):
如图,在设计规则文件里看出mim电容是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的,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没有找到进行修改的选项,如果它默认是M5和M6金属,如果我想改成M5和M4的话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A:
重新安装p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pdk

你好,请问具体的操作是什么呢?理论上来说重新安装pdk不也是默认的mim电容版图类型,就是M5和M6构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具体的操作是什么呢?理论上来说重新安装pdk不也是默认的mim电容版图类型,就是M5和M6构成的
...

mim类型是在安装pdk时候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m类型是在安装pdk时候选择

没有其他方法了吗?就必须得重新安装pdk的时候选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其他方法了吗?就必须得重新安装pdk的时候选择吗?

没,器件以及验证规则都是根据安装option来的

网友:
安的时候就会选当前工艺要用的MIM设置,选好了就只有选的这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