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转前端验证方向好转吗

楼主(2025-05-07):
目前做过四年多的数字后端,但是中端逻辑综合接触不多,主要是PR PV STA这些。

想转到前端验证方向,有没有之前转过的大佬,或者能不能说下可行性怎么样。

待遇降低甚至腰斩都可以接受,目前在自己学习一些UVM, FPGA相关的东西,因为没办法接触到项目,有什么材料书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建议公司内部转,或者了解需要具体接触学习什么,你这样去外面机会只会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公司内部转,或者了解需要具体接触学习什么,你这样去外面机会只会更小 ...

公司内部其实已经了解过了,机会也非常小

网友B:
建议你还是专心攻后端吧,数字后端也有前途的。后端和前端验证,这两个方向区别有点大,没听说过有这样转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还是专心攻后端吧,数字后端也有前途的。后端和前端验证,这两个方向区别有点大,没听说过有这样转型 ...

确实周围也没有转方向的案例。了解了,谢谢大佬

网友C:
为啥这样转呢? 验证还想转后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这样转呢? 验证还想转后端呢

最近学这一块感觉比较感兴趣,先打听一下情况

网友:
应该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