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功率管,PAD放在device上。那ESD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2025-05-07):
如题

功率管有三端接PAD 电源、地、和输出。
电源和地需要ESD 输出和地也要一个ESD。
这种情况下ESD要怎么分布呢?

网友A:
太巧了,我也刚好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之前做过的一些项目,功率管甚至没加ESD
现在的项目需要加上ESD,情况和你一样,布局很难调整,PAD放在ESD上呢又难满足功率管的大电流需求,PAD放在功率管上呢又难以保证ESD的泄放通路短,主要是ESD也很难找地方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巧了,我也刚好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之前做过的一些项目,功率管甚至没加ESD
现在的项目需要加上ESD,情 ...

功率管做成ESD画法,自身抗ES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做成ESD画法,自身抗ESD

对,低压的管子如果有到地的泄放通路可以这样考虑,高压管没法做ESD处理能否抗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