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迟滞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25-05-07):
1. 请问为什么M6导通电流是0??如果他不是0,不就跟M2违背了KCL了吗? 导通还能电流不是0吗?只要导通,就有电流吧

2.vin不断增加,i M2为什么=i M6? M2上面两个管子不流电流吗?哪怕是亚阈值区也有电流,哪怕是0.0000000001nA,也违背KCL

网友:
1. 虽然M6导通,但它的vds接近于0,电流为0
2. M2的漏端一开始很高,M4,M7有一段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