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频谱分析在不同窗函数下enob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5-05-07):
对设计的12bit,fs=512k的SAR ADC进行前仿真,输入信号fin=509*fs/1024,
在virtuoso中进行频谱分析时,
使用矩形窗分析结果为11.21bit,
使用汉宁窗时,bin取值为1~5时,结果都为11.20左右;
汉宁窗bin取值为为7~10时,结果为11.43左右;
请问在前仿真设计的时候,应该以哪个结果为准?

网友:
以矩形窗为准。三者差别并不大,这点差别可以忽略

网友:
Nyquist的一般以矩形窗为准,过采样的可能需要进一步加窗防泄漏,我记得好像这样

网友(2025-10-06):
窗的选取对ENOB确实有影响,但是正常情况下影响较小,我认为楼主的enob变化在可接受范围内。
因为窗的主瓣宽度不同,加窗之后信号会散成多个bin,这些信号bin会和低噪叠在一起,所以当把信号bin数扩大,就会有几个噪声bin被算到信号里,所以enob会变大。
因为楼主hann窗的bin比矩形窗多,所以enob也就大一点。
所以为了避免窗的选取对enob计算结果有明显影响,总的fft点数不能太少。换句话说,fft点数越多,因为信号bin数扩大导致的噪声bin的减少比例就越小。所以fft点数越多,不同窗下enob就越接近。
如果题主已经是整周期采样,那此时不会有频谱泄露。而矩形窗的bin只有1个,所以我认为此时矩形窗的enob最准确。
我认为不同窗的bin不应随意变化。我认为hann窗bin为2(从功率最大点向左右两侧找2个bin,也就是共5个bin作为信号)。我认为blackman窗bin为3(从功率最大点向左右两侧找3个bin,也就是共7个bin作为信号)。窗函数的具体理论我是学习的数字信号处理才知道的。
希望能帮到您!(以上为个人观点,如有错误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