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电阻LVS不识别

楼主(2025-05-07):
跑LVS时,发现rhrpo电阻均不被识别,但是连线检查后都正确;在添加图二所示的三个电阻后,发现LVS的rhrpo电阻均被识别;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网友A:
lvs rule file里的option 对应修改了么?

网友:
是不是改错层次了,有PSUB 2?

网友B:
电路里这三个电阻short后,没有lable,电路里标个gnd试试。

网友:
软连接先解决一下再定位问题

加一句 LVS INJECT LOGIC NO 可以报错更具体点(个人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rule file里的option 对应修改了么?

请问您这个文件是指图片中lvs后缀的吗?这个我并没有修改,我看他里面定义了rhrpo这个环境 屏幕截图 2025-05-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里这三个电阻short后,没有lable,电路里标个gnd试试。

这三个电阻不短路后,lvs确实还是不识别rhrpo,我阅读LVS前面的定义文件,感觉都没有错误,有可能是我环境的问题吗?但我队友也都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电阻不短路后,lvs确实还是不识别rhrpo,我阅读LVS前面的定义文件,感觉都没有错误,有可能是我环 ...

是不是盖了什么层次在上面了

网友C:
看看lvs rule有没有类似的o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lvs rule有没有类似的option

您好,是没有的。如果需要添加的话,是和您这个截图一样吗?我的工艺库是SMIC_.018_MMRF 屏幕截图 2025-05-07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是没有的。如果需要添加的话,是和您这个截图一样吗?我的工艺库是SMIC_.018_MMRF
...

可以试试看,我截图的这个是SMIC180BCD工艺的LVS

网友:
大概率是盖了什么不该盖在电阻上的层在电阻上,可以调个pcell在电阻上T一下对比一下层次差别

网友:
你把你原来的电阻包含连线原封不动复制一份出去单独看看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