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提取寄生参数出来的管子都没有连接关系

楼主(2025-05-07):
实验室同门用的calibre提取参数,生成的calibreview中每个器件端口都有连接线,表示连接诶关系,但是我提出来的器件和寄生电容电阻端,端口都是悬空的,没有连接线。放大了看,发现在端口上有连接的节点名称。请问如何能将连接线显示出来,没有连接线是否表明器件没有连接关系,没有连接在一起。(我进行前后仿真发现差别很大,查看了网表位发现错误,于是查看了生成的calibre,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calibre中也没有mim电容的存在,如何将mim电容显示出来)

网友:
提calibre的时候LVS报错了吗,calibre内Net Highlighting高亮一下看看该有的连接是否连上了

网友(2025-08-29):
问题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