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容是做什么的?

楼主(2025-05-07):
这个电容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A:
与电阻一起构成低通滤波,减少输入信号在传输门P管栅极的抖动

网友B:
传输高电平的时候加个延时?,这两个电阻都是什么数量级的?

网友:
防止电容上极板节点被充电,如果没有电容,该节点被充电到电源电压,节约功耗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电阻一起构成低通滤波,减少输入信号在传输门P管栅极的抖动

这两个电阻是分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高电平的时候加个延时?,这两个电阻都是什么数量级的?

加起来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