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上厚金属层的覆盖会影响下层MOS的mismatch吗?

楼主(2025-05-07):
RT,如果两个很近的MOS差分对,都被厚金属层覆盖,MOS差分对到厚金属层的边缘都大于5um以上(即:认为金属层比MOS区域大很多),这样的layout还会影响MOS差分对的mismatch吗?

不是指厚金属只覆盖一边MOS的情况哦(这种情况肯定会引入mismatch,工艺文档有说明)。

网友:
影响应该不大了,因为版图面积的原因,我们经常这样做,要么不覆盖,要么整体覆盖,保持上方环境一样

网友:
有肯定有,一个是厚金属层在沉积或后续工艺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应力,再一个是当电路工作时,厚金属层可能会发热,形成一定的温度场,不过有多大影响就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