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如何只在高温段补偿CTAT电流,低温补偿PTAT电流

楼主(2025-05-07):
带隙基准补偿如图所示,但疑问是如果原VREF曲线是凹曲线,怎么在高温段补偿CTAT电流,低温补偿PTAT电流?我的疑问是CTAT曲线是从上往下,即低温也会补偿到CTAT,只想让高温补偿CTAT电流,同理只在低温补偿PTAT。

楼主:
我看到好多文献都能补偿,不知道是如何补偿

网友A:
拿比较器比吧,设置中间点参考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比较器比吧,设置中间点参考温度

那怎么区别低于基准值的是低温还是高温呢,怎么补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比较器比吧,设置中间点参考温度

主要在于怎么补偿凹曲线?这个不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