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些label怎么删掉?

楼主(2025-05-07):
不知道点了哪,delete不掉

网友:
没啥作用缺少实用的东西,删除他干啥,生活不易都活着就行了

网友:
你是不是全选电路按了空格键啊,把label全生成了

网友:
为啥你的电路看起来比较高档?

网友:
可以脚本统一删掉,不知道软件有没这个功能

  1. cv = geGetEditCellView()
  2. wireLabels = setof(x cv~>shapes x~>objType == "label" && x~>layerName == "wire")
  3. mapcar( '(lambda( (x) schDelete(x) )) wireLabels)

网友:
看上去有点乱

网友:
这个可以隐藏,删不了吧

网友:
试试把Net Names前面的√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