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5 Spec里关于logical rank和physical rank

楼主(2025-05-07):
请教下,DDR5 spec里,logical rank和physical rank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说下我的理解
logic rank是指控制器能识别到的rank数量,可以是一个真实的physical rank,也可以是由一个physical rank拆分的多个logic rank。
另外还得了解下3DS和DDP的区别:3DS堆叠的DDR虽然有2/4/8 rank规格,但是只有一个CS片选信号与SOC连接,物理结构上只有一个physical rank,但是可以通过CID的编码被控制器拆分识别成2/4/8的logic rank。而DDP的DDR虽然也是多die堆叠,但是会有多个CS片选信号,也就是每个颗粒都存在多个实际的Physical rank。

3DS

3DS

DDP

DD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我的理解
logic rank是指控制器能识别到的rank数量,可以是一个真实的physical rank,也可以是由一个ph ...

嗯嗯,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