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至轨运放

楼主(2025-05-07):
求助帮忙剖析解释下这个运放

网友:
两级运放
第一级五管运放+floating voltage source
第二级class ab。

网友:
无非是运放和偏置以及补偿电路,建议你先把所有的自偏置电路拔出去,然后从输出往输入一点点抽丝剥离

网友:
大侠2# 3#楼所言极是,电路包括
1. p差分对 + n差分对,及 电流混合
2. class ab 第二级 也是 输出级
3. 产生偏置电流及偏置电压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