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饱和区高压管散热问题

楼主(2025-05-07):
大家好 想请教大家一下高压管的散热问题

电路如图,下面两个低压管是电流镜,上面的65V管是做耐压的,工作在饱和区,该支路的静态电流有80uA,高压管两侧压降可达60V,那么该高压管的损耗有4.8mW。
想请问大家这个损耗下如果想让温升控制在70℃,我这个高压管的大小该如何选取呢。
我目前是最小的尺寸,但是review电路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本人还在上学,想问问看工程领域中对于耐压的管子是否需要考虑散热,以及大小该如何选取,谢谢大家。

网友:
封装热阻了解一下

网友:
虽然没遇到过这么极端的情况,从耐压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是设计的领域了,是器件的领域,建议看下工厂提供的文档中关于高压管子耐压的部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咨询下工厂的相关部门了解。

网友:
楼主考虑得细致,感觉楼上两位说的都不是楼主关注的问题。封装热阻会影响芯片整体温升,跟局部温升关系不大。耐压就更不是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必须要用到一些热分析的软件仿真才能得到答案。没法做的话,我觉得就是在面积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加大就是了。70℃的容许范围也算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