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TLE眼图异常问题

楼主(2025-05-07):
大佬们求助一下,最近在调CTLE,100Gbps PAM4的,根据ac仿真补偿信道后的-3db带宽在35G,但是出来的眼图不太理想,想问下有可能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补偿后的波特图

补偿后的波特图

出来的眼图

出来的眼图

网友A:
问一下ac仿真低频也这么高吗,不是要有一个peaking的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ac仿真低频也这么高吗,不是要有一个peaking的过程吗

这个是信道加上ctle的a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信道加上ctle的ac

你带了多少的衰减啊,2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带了多少的衰减啊,20吗

10db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是ac在18G左右就开始下降了,请问楼主怎么补偿带宽呢

网友:
这个眼图才算是正常的吧

网友:
这眼图……不好么?

网友:
眼图是仅仅在CTLE输出端观察到的,还是已经经过了其他模块的处理?

两个推测:
  • 严重的垂直闭合:强烈暗示噪声放大(CTLE峰值过高或CTLE本身噪声大)和/或非线性问题(PAM4电平压缩)。

  • 水平方向的抖动:可能是残余ISI(CTLE均衡不足或不当)、也可能是输入抖动或CTLE引入的PM-AM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