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CMOS工艺设计NE555

楼主(2025-05-08):
我使用的是tsmc18bcd库来设计NE555这颗芯片,但是我在PDK看到的是vgs小于等于5V,但是NE555芯片可以在3-15V电源电压下工作,而且还可以输入2/3倍的电源电压,就是说我的输入有可能到达10V,大于vgs的耐压值5V,请教下大家这部分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直接用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高压库的话没有可以耐压到15V的mos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库的话没有可以耐压到15V的mos管吗

你好,这是手册中的描述的偏置工作状态Vgs都差不多是0-5.5V,而且我还要设计比较器,功率mos管的宽长比有要求不能做到像我算的那样,这部分就是我的疑惑

网友(2025-06-17):
需要用到高压管~如果没有vgs可以耐压15V的器件的话,具体知网搜索高压内容估计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