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库没有filler,使用buffer填充是否可行

楼主(2025-05-08):
   正如标题所述的,库文件中提供了三种std cell,分别是low vth,high vth和OD25的std cell。low vth和high vth的std cell工作电压是1.2V,OD25的是2.5V。
   现在电压域为1.2V,low vth和high vth的std cell而没有filler,decap,或者spare cell。在进行PR时,怎么进行填充呢,可以使用buffer cell进行填充吗?使用buffer填充后,innovus的verify_drc并没有报错;抽出的网表中看到作为填充的buffer只有VDD和VSS pin,没有IN和OUT。

   请问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吗?

网友A:
不可以,buff有逻辑,IN不接会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buff有逻辑,IN不接会漏电

但是没有filler等怎么进行填充呢

网友B:
什么工艺没有filler? 工艺不是tapless的吧,这种不需要插fi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工艺没有filler? 工艺不是tapless的吧,这种不需要插filler

130nm工艺。是的,不是tapless工艺。这种工艺不需要Placement Density达到100%吗,这样N WELL不就分开不是一条一条的吗,这样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30nm工艺。是的,不是tapless工艺。这种工艺不需要Placement Density达到100%吗,这样N WELL不就分开不 ...

实在没有自己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自己做就好了

请问这种怎么自己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0nm工艺。是的,不是tapless工艺。这种工艺不需要Placement Density达到100%吗,这样N WELL不就分开不 ...

不是tapless工艺的不需要加fi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tapless工艺的不需要加filler

好的,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不加不报错,那就加dummy的时候再填呗

网友:
要用calibre跑一下drc,不要在innovus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