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iberate AMS抽取lib文件问题

楼主(2025-05-08):
各位大佬,小弟用Liberate AMS抽取一个反相器的lib文件时,抽取的是电容和timing,但是在输出Y没有任何数据,这是为何啊

网友A:
define cell到output每一页都贴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cell到output每一页都贴图出来看看

大佬,这是每一部分的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是每一部分的截图

首先,liberate ams需要你先建一个testbench,确保仿真没有问题,需要在testbench 电路页面打开这个liberate ams窗口,run结果的按钮是在你仿真的那个窗口找;这里呢一般是3组信息:TT/SS/FF和对应的电源电压,可以看到你的截图define mode那页没有显示TT/SS/FF相关信息。其次,Arcs没有定义,你这里pin选择Y, related pin选择A;A 的pin dir选R的时候,Y 的pin dir选F,然后A 的pin dir选F的时候,Y 的pin dir选R,一共add两组信息。然后,define variable这页variable可以不写,下面的command必须写,你写的INV这个应该多余了。改完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liberate ams需要你先建一个testbench,确保仿真没有问题,需要在testbench 电路页面打开这个liber ...

大佬,我按照你说的搭建了testbench,然后在ADE exploer中打开了Liberate AMS,然后在define cell中的Browse中调用INV的原理图,要不然没有signals,然后剩下的图是其他设置的部分,但是仿真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显示spectre进程存在异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按照你说的搭建了testbench,然后在ADE exploer中打开了Liberate AMS,然后在define cell中的Bro ...

这玩意还和spectre版本有关,有些版本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和spectre版本有关,有些版本跑不了

但是光抽电容能抽,加上timing就抽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