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sar与异步sar逻辑

楼主(2025-05-08):
什么时候用同步,什么时候用异步。
高速必然用异步,但低速呢,同步sar有什么应用场景呢。

低速场景下(比如1M)同步和异步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亚稳态性能有区别。
另外有些设计比较希望看到恒定的SAR转换时间,所以做成同步

网友:
功耗的问题也要考虑

网友A:
异步ADC优势场景:

高分辨率(如16位)、中低速(≤10 MSPS)应用。

对功耗敏感的系统(如物联网传感器、可穿戴设备)。

同步ADC适用场景:

需要严格同步多通道的场景(如相控阵雷达)。

超高速ADC(>100 MSPS),此时内部异步逻辑可能难以满足时序要求。

Deepseek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异步ADC优势场景:

高分辨率(如16位)、中低速(≤10 MSPS)应用。

deepseek答复没错,但是楼主问的是同步SAR和异步SAR,所以是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eepseek答复没错,但是楼主问的是同步SAR和异步SAR,所以是牛头不对马嘴!

...

逻辑是一样的吧,同步和异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是一样的吧,同步和异步的问题。

同步SAR和异步SAR采样相位都是跟时钟同步的。
同步SAR是后续每个时钟周期转换一位数据;而异步SAR则是用一个时钟周期把所有数据都转换出来,实现方式就是比较器每比出来当前位的结果立刻反馈并且开启下一次比较。所以异步SAR支持更高速度。

DS说的同步和异步,指的是多通道的ADC,是否同时采集通道数据,按照这个标准定义同步和异步的。所以我才说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步SAR和异步SAR采样相位都是跟时钟同步的。
同步SAR是后续每个时钟周期转换一位数据;而异步SAR则是用 ...

哦哦,受教了。你能回答下楼主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受教了。你能回答下楼主的问题吗?

速度低的时候肯定是同步比异步精度更高,因为不用引入大量的非时钟频率抖动干扰和某些亚稳态导致的转换失败等问题。

速度高的时候,异步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比如为了实现1MSPS的12位,同步SAR就得用最少13MHz的时钟来做ADC系统时钟,而异步SAR,用1MHz或者2MHz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低的时候肯定是同步比异步精度更高,因为不用引入大量的非时钟频率抖动干扰和某些亚稳态导致的转换失 ...

受教了。

网友(2025-08-04):
同步:需要外部采样时钟,内部量化时钟,eg,1M采样,10bit ADC,则需要1M的采样时钟进行采样,至少10M(大于10M)的量化时钟,即,外部时钟控制采样,并且量化时钟控制比较器和输出在1M周期内完成10bit的量化和输出。若单次量化时长内未在量化时钟周期内完成,则强制输出一个默认值并复位比较器,并在下一个周期内开始下一次量化;
异步;只需要一个采样时钟,内部量化时钟通过采样时钟与内部逻辑实现,每次采样结束后,通过逻辑控制生成量化时序开始量化(生成一个量化时钟),每次量化完毕后才会产生下一次的量化时钟,必须量化出本次结果后才会生成下一个量化时钟继续下一次量化(传统异步存在亚稳态),后续可通过逻辑控制单次量化的最长时间,以避免亚稳态。异步可以灵活控制单次量化时长,保证每次量化时间的动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