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celium IE Card 多电源混仿设置问题

楼主(2025-05-08):
(无正文)

网友A:
是否可以尝试在模拟端额外增加Levelshift来解决?动不了电源就动信号,最终用的还是信号嘛,ahdlLib里拿两个not_gate设置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尝试在模拟端额外增加Levelshift来解决?动不了电源就动信号,最终用的还是信号嘛,ahdlLib里拿两 ...

thank you。主要的初衷是,不想额外增加东西,让tapeout的电路和验证的电路,连接拓扑完全一致;甚至将部分模块直接替换成spice电路模型(包括电路中实际存在的leveshift也替换成schem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