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skill得到所用层的gds number

楼主(2025-05-08):
如题,想用skill函数来得到层次的gds number或者dataType,希望各位大佬能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细说大佬,是从layermap文件中提取出来是吧,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是这样的,因为ic6.1.x之后的版本,gds number已经不体现在techfile里面了,所以open access中是不包含这个信息的。
至于有没有接口直接读取layermap文件的gds number,我暂时没找到
所以对我来说,我基本上首先是获取当前cell的library链接的techfile(可以通过techGetTechFile(ddGetObj("libName"))这个方法获取)
然后获取工艺库的路径,工艺库下面一般会有个layermap,layermap文件的格式都比较简单,读取进来当个table的形式存取,然后你后面的代码过程随用随取就行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使用场景,选中某个layer之后,可得到它的属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使用场景,选中某个layer之后,可得到它的属性的

layernum和purpose我都能找到,想知道dataType怎么得到

网友B:
不确定tech类的api支不支持直接读data type,我一般是写个解析layermap的方法,再从中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tech类的api支不支持直接读data type,我一般是写个解析layermap的方法,再从中读取 ...

能不能细说大佬,是从layermap文件中提取出来是吧,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网友:
请教一下,获取这个dataType,具体有什么用处呢,可以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