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多电源域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5-05-08):
简单来说就是:旧版本的Xcelium1803 不支持电路中最底层的数字模块的电压域设置。在AMS仿真中,通过IE Card只能成功设置顶层中的cell的vsup,而如果我单独设置了一个顶层模块中的数字子模块的Vsup,最终这个字模块的输出并不按照我的设置。
这个问题在Xcelium20以及以上版本中就不存在,但是目前的项目中只能使用Xcelium1803的版本,所以想问问各位大佬有什么方式能迂回解决这个问题吗?非常感谢~

问题的具体描述、IE Card设置以及电路test_bench如下: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custom-ic-design/64675/xcelium-1803-ie-card-config-for-multi-power-supply

网友A:
Mark,期待更好的解决办法,目前我的解决办法是在模拟端加额外的levelshift,想要什么电压就有什么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期待更好的解决办法,目前我的解决办法是在模拟端加额外的levelshift,想要什么电压就有什么电压 ...

你也在老版本的软件中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在老版本的软件中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对,动不了电源就动信号,给信号加个levelshift就解了,算是迂回搞定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动不了电源就动信号,给信号加个levelshift就解了,算是迂回搞定咯

这个倒也行,就是有点麻烦! 一直想不通为啥这么大的bug在18年的时候都还没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倒也行,就是有点麻烦! 一直想不通为啥这么大的bug在18年的时候都还没解决
...

可能大部分仿真需求没有这么复杂,就没有推动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大部分仿真需求没有这么复杂,就没有推动修吧

有道理

网友B:
可以试试"Scope"那列,选择 inst,  然后“Scope Applied To” 那列,点击进schematic里选择cell3/4对应的in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Scope"那列,选择 inst,  然后“Scope Applied To” 那列,点击进schematic里选择cell3/4对应的in ...

这个肯定早就试过了啊 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早就试过了啊 没什么用

那检查一下netlist下ie_card.scs的确按你的设置生成?没问题的话,可以再保存所有ie到波形,看看具体的L2E里的evdd/evss电压

网友:
levelshift电路都不用加,直接用个vcvs就搞定了还没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