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仿真测试疑问

楼主(2025-05-08):
1、sar adc直接进行tran仿真的话,是不是仿真结果就没考虑噪声,还是只考虑了KT/C噪声,没有比较器噪声?
2、我直接使用tran仿真,仿真的结果都接近理想值,是不是要得到实际值要选择tran noise仿真。

3、还有trans仿真的最大频率如何选择?

网友A:
1、不带噪声 2、tran noise试下是否仿真跑的动,跑不动就不用 3、一是满足采样定理,二是考虑实际应用场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不带噪声 2、tran noise试下是否仿真跑的动,跑不动就不用 3、一是满足采样定理,二是考虑实际应用场景 ...

请问tran noise的fmax怎么选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tran noise的fmax怎么选择呢

我也不太清楚,100G应该是够的,就是仿的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带噪声 2、tran noise试下是否仿真跑的动,跑不动就不用 3、一是满足采样定理,二是考虑实际应用场景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