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问下怎么让版图模块固定,让它们不能动,我怕不小心动了就麻烦了

楼主(2025-05-08):
(无正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选中的话,就不能进去改动了

可以选中之后 Q 下,把attribute 里面 Placement Status 设置成 Locked/Cover,这样既不会移动,也能进入cell 修改

网友:
设置权限为555

网友:
选中你希望固定的模块,在版图界面找到工具栏的edit->selet-> set seletions protection,这样你就没法移动了

网友(点评):
这是正解!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如果布局好了,可以去掉instance的select,所有instance不会被选中,只有走线和过孔可以被选择

楼主:
好办法,那还有没有既能选中又不能移动的方法呢?

网友:
Edit->Select->Set selection Protection 黄色的就是被保护部分
取消保护 Edit->Select->Clear all selection protection

楼主:
不能选中的话,就不能进去改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选中的话,就不能进去改动了

按照上面的方法设置保护 ,即使选不中单元依然可以进入单元去编辑,平时你可能是先选中单元操作,其实你也可以先按X键,然后去点击要被编辑的单元,这样就可以实现你的目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办法,那还有没有既能选中又不能移动的方法呢?

选中cell q属性,里面有个placement status,选成locked/cover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cell q属性,里面有个placement status,选成locked/cover就行了

能不能截个图,我试了,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截个图,我试了,没找到。

这个

楼主:
这,我试了,没用,还能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试了,没用,还能移动。。。

那你们软件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