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stb仿真:求助关于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25-05-08):
想问一下各位佬,为什么这个环路stb仿真时相位裕度会从0°向上升高呀?正常的曲线不应该是从180°往下下降的?还是由于环路中有一个较大的零点导致相位上升?

网友A:
你好,请问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后来调整了一下运放,变成从180往下降的了,但是相位裕度还是不太好

网友: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