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仿真,tran_niose只在信号源上有贡献合理吗

楼主(2025-05-08):
如图所示,,noise_contribution 只选择差分输入信号源

网友A:
这样可以看信号源噪声到输出的传递函数。不过直观说的话,应该就是单位增益。所以选择信号源的噪声,意义是什么呢?而且你用理想库里的信号源,本身没有噪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看信号源噪声到输出的传递函数。不过直观说的话,应该就是单位增益。所以选择信号源的噪声,意义是 ...

我之前思考的是,噪声来源于输入信号,我想用滤波降低来自输入信号的噪声。
但是后来又感觉噪声不止来源于输入信号,这样做就只考虑了来自输入信号的噪声,电路的噪声没有考虑,就不合理了。
我在做一个高精度的栅压自举开关,有效位只能做到16,再高上不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思考的是,噪声来源于输入信号,我想用滤波降低来自输入信号的噪声。
但是后来又感觉噪声不止来源 ...

是非线性限制了有效位数,还是噪声限制了呢?

网友:
同上意见,需要先确定非线性还是噪声限制。
还有就是注意仿真精度的影响,仿真步长限制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非线性限制了有效位数,还是噪声限制了呢?

其实都有限制了,thd和snr都没到想要的水平,仿真步长的话,我加了200M的tran noise,仿真FFT已经收敛了,步长应该没啥影响,thd想要到比-130差一点都能接受,noise想要到12uVrms@1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