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ENLLGP_BS3JU"

楼主(2025-05-08):
  如标题所示,在进行LVS时,使用GDS和CDL文件进行LVS检查,但是报错:Error: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ENLLGP_BS3JU" at line 38845 in file "*.spi"

  这种错误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没加那个cell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加那个cell的库

请问这个在哪添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在哪添加呢

生成source 网表的时候include 相应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source 网表的时候include 相应的库

不好意思,我还是没太弄清楚。我使用v2lvs生成cdl文件,然后进行LVS的时候使用这个CDL文件进行比对。不太清楚您所说的生成source 网表的时候include 相应的库是在哪个步骤。请问是在calibre里面加吗,库文件指的是什么呢?

生成的cdl文件里是有include *.spi文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还是没太弄清楚。我使用v2lvs生成cdl文件,然后进行LVS的时候使用这个CDL文件进行比对。不太 ...

就是生成CDL的时候需要include 库

v2lvs  -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生成CDL的时候需要include 库

v2lvs  -s

你好,我在生成cdl文件的时候使用了-s *.spi,请问是还有其他库文件需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生成cdl文件的时候使用了-s *.spi,请问是还有其他库文件需要吗
...

所有用到的cell/mem 都需要INCLU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用到的cell/mem 都需要INCLUDE

感谢,我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