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231 gpu使用求助

楼主(2025-05-08):
200资产
求助,再virtuoso页面下如何设置spctre231的gpu加速功能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有Nvidia V100 A100 H100/200 这样的GPU,因为Cadence 的仿真GPU加速需要用到双精度算力,即FP64 算力。其他的游戏级别的GPU,哪怕是RTX5090 FP64 算力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虽然依然可以跑起来GPU加速,但其实际加速效果基本=0,远不如单纯用CPU本身跑的快。

第二,你用 Spectre 23.1 来跑GPU加速,必须实用 Spectre X仿真器,所以你需要在ADE里的 Setup->Environment 下的User Command-Line Options 框里去设置参数。这里要设成 +preset=cx (没这个就不是Spectre X 仿真器,自然也用不了GPU加速),然后你还可以设置 +postlpreset=cx 这是后仿优化,再加上 +mt=16 这是CPU线程数,最后带上一个 +gpu=N 这个N就是你打算分给这路仿真几个GPU实例,单路仿真最多6个GPU实例。但如果你的电路过于简单,Spectre 认为用6个过多,它也不会跑的,这时只能手动减少分配的GPU数量。此外,你还可以用 +gpudev 0,1,2 或者 +gpudev 0-3 来指定具体分配哪几个gpu实例,注意,这里的 +gpudev 后面是空格,而不是=号。

第三,你要跑Spectre23.1 的GPU加速 CUDA 需要装11 版本,不能装12,但Spectre 24 以后就要改成CUDA-12 了。下面给几个图作为参考。

网友A:
还有,如果你要用 Spectre  X 的 GPU 加速,你的 license 里需要有 Spectre_X_GPU_MMSIM_Enabler 这个 Feature。另外,经过我们的实际对比,Cadence 的Spectre X 的GPU加速效果是远不如 Empyrean 的 ALPS GT 仿真器的,但好处是多路仿真可以共用一个GPU实例,而华大九天的仿真器必须要独占GPU实例,我们用华大的仿真器跑的时候一般是没人固定分两个A100 GPU,所以一台8路A100的服务器只能同时跑4路仿真。  多路仿真共用一个GPU实例并不能加快仿真速度,但能使GPU的整体利用率提高,程度也有限,优劣需要自己取舍。

网友:
thanks for detailed explanation

网友:
Thanks for the sharing!

网友B:
setenv CDS_ADE_SPECTREX_GPU 1 first then the gpu options will be availabe from high performance menu , or you direct invoke gpu by add +gpu in command line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tenv CDS_ADE_SPECTREX_GPU 1 first then the gpu options will be availabe from high performance menu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有Nvidia V100 A100 H100/200 这样的GPU,因为Cadence 的仿真GPU加速需要用到双精度算力,即FP64 ...

感谢大佬解惑

网友:
mark一下,好东西值得保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etenv CDS_ADE_SPECTREX_GPU 1 first then the gpu options will be availabe from high performance menu ...

I tried this in a bash shell environment with IC618ISR36 but it does NOT work. Which version of virtuoso supports this environment variable ?

网友:
引用 网友A:
I tried this in a bash shell environment with IC618ISR36 but it does NOT work. Which version of vi ...

u can try with spectre 2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有Nvidia V100 A100 H100/200 这样的GPU,因为Cadence 的仿真GPU加速需要用到双精度算力,即FP64 ...

解释的很详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有Nvidia V100 A100 H100/200 这样的GPU,因为Cadence 的仿真GPU加速需要用到双精度算力,即FP64 ...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如果你要用 Spectre  X 的 GPU 加速,你的 license 里需要有 Spectre_X_GPU_MMSIM_Enabler 这个 Feat ...

大佬,用GPU仿真实际仿真性能能提升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用GPU仿真实际仿真性能能提升多少,

分什么电路了,有的时候能提升3-4倍,有的时候10倍以上。

网友(2025-09-24):
引用 网友A:
分什么电路了,有的时候能提升3-4倍,有的时候10倍以上。

模拟电路跑TRAN也能快那么多么?大佬

网友(2025-10-27):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