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oc集成的时候含有vhdl代码文件,vcs编译报错

楼主(2025-05-08):
各位大神好,我在系统集成的时候,含有大部分模块都是verilog代码,有一个模块时vhdl代码,集成后用vcs仿真的时候提示,"IEEE lib库找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verilog,vhdl都有的话,要分三步编译吧。用irun,xrun可以一次搞定

网友:
要在编译里加入synopsys_sim.setup文件,采用三步法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