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cVal函数使用

楼主(2025-05-08):
当我使用calcVal函数时,用Run Preview检查过,no error,也按照教程设置函数,但总是会报错,有大神了解原因吗?

网友A:
建议你把log里input.scs的第9行内容也截图发上来。看图片报错信息我怀疑时你output的表达式里面两个引号之间没有加空格?因为报错信息指向很明确是语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log里input.scs的第9行内容也截图发上来。看图片报错信息我怀疑时你output的表达式里面两个引号之 ...

有空格的

网友B:
你给的不是出错那里,出错信息指向很明显,说你 ““luis” 多了一个“,你看看input.scs。或许是你的算式写错了,多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不是出错那里,出错信息指向很明显,说你 ““luis” 多了一个“,你看看input.scs。或许是你的算式 ...

从input.scs 来看,格式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删掉,重新输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删掉,重新输入一遍,

试了好几遍,都不行

网友D:
你这个括号看着像中文的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括号看着像中文的括号?

我是从calculate里直接得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从calculate里直接得出来的

如果括号确认没问题的话,那看起来像是多了两个空格。
正确的:calcVal("leddac" "luis")
错误的:calcVal( "leddac" "luis"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括号确认没问题的话,那看起来像是多了两个空格。
正确的:calcVal("leddac" "luis")
错误的:calcVa ...

在input.scs里看起来有点像多了空格,但是在variable那里没有空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input.scs里看起来有点像多了空格,但是在variable那里没有空格

你看一下,我自己试了一下。从你的图上看,确实像是多了空格,或者括号不对。

网友E: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一下

我之前试过,写了之后会报这个错

网友F(2025-07-03):
请问您解决了吗 我和您的问题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解决了吗 我和您的问题一模一样

暂时还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暂时还没有

evaltype改corner或许有用,或者改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G:
evaltype改corner或许有用,或者改其他

好的,我有时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