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18年后$ 的LIC问题

楼主(2025-05-08):
请教一下大神, 我折腾了好多个版本的SCL(2021.03/2022.12/2023.09/2024.06), 但是结果还是被拒绝,

求提示

网友:
可以解决

网友A:
biglaos will happy to help u if u pay them money I guess,  by the way i am not bigl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glaos will happy to help u if u pay them money I guess,  by the way i am not biglao

A haha, biglao what an interesting words

楼主:
昨晚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最后证明
选了个低一点版本的coreconsultant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glaos will happy to help u if u pay them money I guess,  by the way i am not biglao

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