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测试问题分析

楼主(2025-05-08):
各位大佬们好:
   一个隔离式DC-DC,大致工作原理:控制器产生50%占空比互补的方波信号来驱动变压器,通过整流滤波产生VREC(黄色),最后一级通过LDO稳压输出(图1),现在测试波形如下(图2),电路输出VOUT在带载120mA启动时,输出电压波形(蓝色)会先冲高到2V在掉为0V后,过一段时间在启动(空载没有过冲,与负载有关系),紫色为LDO输入端电流波形,问题是:1)在图2,在VREC为4V时,LDO输出为啥会关掉?(LDO 2V以下关机,在应用中VREC与LDO使能接一起使用)2)在带载启动瞬间是由于VREC在开关导致电流波形也在开关还是启动瞬间负载尖峰电流导致了VREC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