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偏置问题

楼主(2025-05-08):
小弟坐了个全差分,之前都是做的单端输出,共源极的漏端部分电压一般都在1v左右,现在做全差分,发现栅极偏置正常给但是共源极的漏端电压就很低无法正常偏置。。

网友:
你vb3太小了

网友A:
NM0和NM1尺寸调大点,先让CMFB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0和NM1尺寸调大点,先让CMFB可以正常工作

谢谢佬,我换了一种CMFB的结构,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CMFB电路没接地

网友:
原始CMFB电路看起來没接地,
換了什麼架構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