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drc报错

楼主(2025-05-08):
请教各位一下,初次绘画版图,drc报了这三个错,请问需要具体怎么修改呢?

网友A:
第一个是密度错误,可忽略
第二个跟第三个是boundary报错,把你的整个cell加上boundary这个层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密度错误,可忽略
第二个跟第三个是boundary报错,把你的整个cell加上boundary这个层次就好了 ...

感谢!但是我们老师需要我们解决这个金属密度问题,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密度错误,可忽略
第二个跟第三个是boundary报错,把你的整个cell加上boundary这个层次就好了 ...

感想!我们只剩下金属密度报错的那个了!剩下俩个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