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带宽

楼主(2025-05-09):
大佬们,我想问下这个结构里输出镜像的位置是不是会产生一个极点?我用这个结构加共源想做500M的带宽,但是相位一直上不去,调零电阻也没用,这个该怎么解决?

楼主:
我用的L是0.3和0.4,.18工艺,这个会影响吗?

网友:
?L是有很大影响的,L越小特征频率越大,做射频的不太清楚但是模拟一般特征频率的1/10就不太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