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选定半屏显示脚本

楼主(2025-05-09):
  1. 附件存在问题  请不要下载,往下翻一下有代码

楼主:
建议使用双屏的朋友将屏幕分辨率调为一致
脚本中的坐标是一个左下角点坐标一个右上角点坐标,以此来确定窗口要改为什么样的尺寸
屏幕分辨率可以看linux系统里的system-preferences-display
然后就是简单的加减乘除了,将两个屏幕的X方向像素数加在一起,分成四份去配置脚本。
如果使用单屏的话则更简单,还可以省两组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下载下来乱码了。。。。。

procedure(
        let(
                (winId winBox ScRX ScRY)

                winId        =        getCurrentWindow()

                ScRX        =        5120        ;屏幕分辨率X像素数,若双屏则填入乘以二的值
                ScRY        =        1392        ;屏幕分辨率Y像素数

                case(incr
                        (1
                                winBox        =        list(0:0                                                fix(ScRX/4-2):fix(ScRY)                )
                        )
                        (2
                                winBox        =        list(fix(ScRX/4+2):0                        fix(ScRX/2):fix(ScRY)                )
                        )
                        (3
                                winBox        =        list(fix(ScRX/2):0                                fix(3*ScRX/4-2):fix(ScRY)        )
                        )
                        (4
                                winBox        =        list(fix(3*ScRX/4+2):0                        fix(ScRX):fix(ScRY)                        )
                        )
                );;end case

                hiResizeWindow(winId winBox)

        );;let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显示在左显示器左半屏的快捷键"        "CWS(1)")
hiSetBindKey("Schematics"                "显示在左显示器左半屏的快捷键"        "CWS(1)")
hiSetBindKey("Layout"                        "显示在左显示器右半屏的快捷键"        "CWS(2)")
hiSetBindKey("Schematics"                "显示在左显示器右半屏的快捷键"        "CWS(2)")
hiSetBindKey("Layout"                        "显示在右显示器左半屏的快捷键"        "CWS(3)")
hiSetBindKey("Schematics"                "显示在右显示器左半屏的快捷键"        "CWS(3)")
hiSetBindKey("Layout"                        "显示在右显示器右半屏的快捷键"        "CWS(4)")
hiSetBindKey("Schematics"                "显示在右显示器右半屏的快捷键"        "CWS(4)")

网友:
伟大无需多言!!

网友B:
是不是少了个改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少了个改的指令?

是的   多谢提醒
已经更新到最新的脚本里了

网友A:
文件下载下来乱码了。。。。。

网友C:
我的环境下

  1.                         (1
  2.                                 winBox        =        list(0:0                                                屏幕分辨率X*0.5-2:屏幕分辨率Y        )
  3.                         )

屏幕分辨率X*0.5这个结果是个浮点数,需要修改成

  1.    winBox        =        list(0:0                                                int(屏幕分辨率X*0.5)-2:屏幕分辨率Y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环境下
屏幕分辨率X*0.5这个结果是个浮点数,需要修改成

我这边除以2是个整数,可以除以2后,再减去2左右。因为边框也占两个像素左右,这样好看一些。

网友:
对啊 全是乱码 这个链接有问题

楼主:
附件存在问题,请不要下载,往下翻一下有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