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apb vip如何reconfigure

楼主(2025-05-09):
如题,我在uvm环境中使用了synopsys的2018版的apb的vip,在build phase里设置vip的cfg参数是生效的,但是我想在main phase里动态的去更改这个cfg,从打印以及波形里观察cfg变量已经改动成功,但对vip不生效。
改动cfg变量后也调用了apb_system_env.reconfigure(cfg)这个函数,仍无效,这个函数由于源码是加密的乱码也无从参考

网友A:
有没有试过直接获取master agent组件,然后去reconfig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直接获取master agent组件,然后去reconfigure

有例子吗,我在build phase里是这样做的,且cfg是有效的,在run phase中我需要动态的去调整cfg但是无任何改变

网友:
我是直接用的master或者slave agent去reconfigure,不过我是用的amba vip,比ahb vip要high level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