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礼貌求问后仿真结果和前仿真结果完全不一样怎么办?

楼主(2025-05-09):
用相同的工艺库设计的异或门是可以正常跑后仿真的,而且用的是相同的lvs规则和cellmap文件,下图为异或门后仿真

但是跑一个过压电路就不太行了,用的和异或门是一样的lvs规则和cellmap文件,lvs验证是过了的:
提取noRC的后仿真(只需要dc仿真):

但是只要一提取R寄生参数,版图后仿的就会一直是5v
作者是小白,求各位大佬轻点喷.....orz.....orz

楼主:
提取R寄生参数做后仿真(dc):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由于版图连线过长导致寄生参数过大影响了输出结果?楼主可以看看提参后的寄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