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解决时序violation,导入PT打开si分析后,有大量时序violation

楼主(2025-05-09):
问大佬们,PT打开si分析后,出现很多时序违例,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inn是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

网友A:
innovus route 阶段也需要打开simode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 route 阶段也需要打开simode哦

在route阶段它默认打开着,setDelayCalMode SIAeare true是开着的

网友:
比对相同路径上的 约束 / cell delay / netdelay / ... 比对一下Timing差距原因。。。。

网友:
不同家的工具,signoff timing window是不一样的。通常的做法是在PT里把这些违例修掉。

网友:
先进工艺里,PT和Inn读的Lib也不一样,一个是CCS,一个ECSM,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看一下相同的path下cell delay和net delay。
反正都是需要修的。

网友B:
看看STA工具和PR工具对小攻击者的过滤设置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STA工具和PR工具对小攻击者的过滤设置是否一致?

你好,不知道这两个过滤的命令是什么,这个我还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