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 跑验证的时候include文件问题

楼主(2025-05-09):
大家跑calibre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报error的一个情况是:
DRCrule文件include另外一个文件的情况,并且写的是./aaa.tvf这种相对路径的情况

如果把include命令后的路径改为绝对路径就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跑了

有人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写相对路径从逻辑上江应该没有问题啊,并且绝大多数像SMIC和TSMC等公司提供的pdk内都是这样去include的

他们并没有将路径规定为某一个环境变量,然后INCLUDE $path/aaa.drc
是他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还是因为去改绝对路径这种做法并没有从“问题发生的根源”去解决,
还是有别的设置我没有设置,设置之后可以让他自动认相对路径

网友A:
说一个猜测啊
./这个路径是不是指的是lvs/drc的运行路径或者其他的,而不是drc/lvs rule所在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个猜测啊
./这个路径是不是指的是lvs/drc的运行路径或者其他的,而不是drc/lvs rule所在的路径 ...

有道理,我尝试将文件修改到runDIR就可以正常include了。你这个应该是正确结论。

所以Calibre运行DRC应该会将rule文件copy一份,并命名为一个前缀为下划线的rule文件,并在runDIR运行,因此才会导致原本的相对路径无法找到文件

网友:
不copy rule文件,你可以看下_*_那个文件,里面存的是你在calibre drc图形化界面里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75516-1-3.html这个帖子

理解了,但是我想到的可行的办法就是重新定向“./”路径

svrf文档中有一个例子是将include的DIR直接定义成环境变量,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