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bit SAR ADC谐波问题

楼主(2025-05-09):
我在设计一个14bit的SAR ADC,但是最后的实际仿真结果只有6.7bit左右,谐波太大了,换用理想采样开关也,没有减小。

蓝色为理想波形,红色为实际波形

蓝色为理想波形,红色为实际波形

网友A:
把输入信号频率先调低。

网友B:
先查功能,这种一般都是功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信号频率先调低。

低频率和高频率结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功能,这种一般都是功能有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功能,这种一般都是功能有问题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有可能是放大器的问题吗?我发现加放大器和不加放大器的结果差不多,是不是放大器没有正常工作。正常加入放大器的话有效位数应该会改善吧。

楼主:
用分段电容会对结果有影响,对结果的线性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