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搭建一个供scan测试的digtop_wrapper

楼主(2025-05-09):
求助下各位大佬:

现在我的设计是数模混合电路,模拟顶层,现在需要推数字部分的stuck_at pattern,电路是反向的电路;那么
1、我看仿真时需要一个顶层的,保证数模接口pin的值 是从PAD灌入,我现在是单独推数字网表的test pattern。这个顶层我怎么做一个digtop_wrapper,在tetramax里是实现吗?
2、整个芯片的逻辑是先上电- 进入scan mode -灌pattern向量。我现在是仿真了上电后,进入scan mode时,看analog to digital signal的值。是需要看这个值时0/1/N ,然后修改spf文件,重新推数字模块的pattern吗?

网友:
Top 层还没做过,但是一般 PAD 用的是 BoundaryScan,不是和底层那样插 Wrapper ce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