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高阶温度补偿

楼主(2025-05-09):
最近在复现一个高阶温度补偿带隙基准电路,原本不加补偿时性能也不错,曲线也正常,想降低温漂,就引入高阶温度补偿,按照理论计算R2/R4=3即可,但是仿真之后图像直接废了,有大佬复现过这篇论文么求指导。

P. Malcovati, F. Maloberti, C. Fiocchi and M. Pruzzi, "Curvature-compensated BiCMOS bandgap with 1-V supply voltage," in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36, no. 7, pp. 1076-1081, July 2001.

网友A:
建议用分段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分段补偿

分段补偿性能当然会更好,但是目前想先解决这一步,因为加入的结构也不是很复杂,不知道什么原因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段补偿性能当然会更好,但是目前想先解决这一步,因为加入的结构也不是很复杂,不知道什么原因做 ...

这种斜线还是你电路没调好,调下电阻比例试试

网友:
我复现过,你这个斜线的TC肯定是没有调好参数,另外,建议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试着将那两个用于高阶补偿的电阻换成自己造的低温漂电阻,会好调一些。不过对于高阶补偿的BGR,只能说是牺牲了其他corner下的性能来提升tt corner性能了,比较鸡肋一些。

网友:
微调一下比例,另外电流模启动电路不好做

网友(2025-09-09):
请问R2/R4=3这个关系是如何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