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中除了report_qor,怎么能看到组合逻辑级数

楼主(2025-05-09):
report timing 看不到组合逻辑级数,只能通过report_qor 看,但是report_qor 里面不全,有什么办法能看到时序路径的逻辑级数么

网友:
set paths [get_timing_paths]
foreach path $paths {
    set cells [get_cells -of_objects $path]
    set combo_count 0
    foreach cell $cells {
        if {[get_attribute $cell is_combinational]} {incr combo_count}
    }
    puts "Path $path has $combo_count combinational st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