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版图 电阻不对 怎么解决 急急急

楼主(2025-05-10):
本人第一次进行LVS检查,这是最后四个错误啦!
请问这里我没有动过电阻,每次都是导入最新的CDL文件,为什么报错呢? 是不是导出CDL电阻选项什么的(我猜的)有问题?感谢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A:
IO里面的吗?

网友B:
有可能是串并联走线问题导致把好几块电阻识别错了?可以在中间的某处加几个金属电阻把信号线分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里面的吗?

不是 是带隙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串并联走线问题导致把好几块电阻识别错了?可以在中间的某处加几个金属电阻把信号线分开试试 ...

没有用啊